[开发生态] N32 MCU外设安全配置后需要执行哪些步骤才能使配置生效?

楼主(2024-08-26):
请问在配置外设安全后,是否需要特定的操作来使配置生效,配置锁定或全局启用等步骤?

网友A:
在配置完外设安全设置后,首先需要保存这些配置。这通常涉及到将配置数据写入到MCU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如Flash存储器)中

网友B: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软件复位(Software Reset)来重新启动MCU,以便加载新的配置。这可以通过执行特定的复位指令或调用复位函数来实现

网友C:
如果软件复位不足以使配置生效,可能需要进行硬件复位。这可以通过按下MCU开发板上的复位按钮或断开再连接电源来实现

网友D:
一般需要复位,复位后,MCU会重新启动并加载最新的配置。此时,应该检查外设的安全配置是否已经按照预期生效。这可以通过读取相关寄存器的值或观察外设的行为来验证

网友E:
如果外设的安全配置涉及到固件的更新,那么在配置生效后,可能还需要更新MCU的固件,以确保新的安全特性得到正确的实现和执行

网友F:
一般保存就行,然后进行全面的测试和验证,确保外设的安全配置不仅生效,而且能够满足预期的安全要求。这可能包括功能测试、压力测试、安全审计等。

网友G:
请注意,具体的步骤可能会根据N32 MCU的具体型号、使用的开发工具链以及应用的需求有所不同。因此,建议参考N32 MCU的数据手册、用户手册以及相关的开发文档,以获取最准确的指导。如果遇到问题,也可以联系国民技术的技术支持团队寻求帮助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烧录进去然后复位就可以保存配置了吧

网友I:
你这种配置外设初始化就是会使配置生效的啊

网友J:
一般全局启用的话,代码的变量就要全局变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