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搭建本地HTTP服务器时遇到网络连接不稳定,如何调试以太网(ETH)模块?

楼主(2024-08-26):
以太网模块连接不稳定,导致HTTP服务器访问时出现断连或延迟,该如何改善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可以尝试调整网络接口的最大传输单元(MTU),一些情况下,MTU设置不当也会导致数据包丢失,影响连接稳定性,并且可以使用Wireshark等网络协议分析工具,捕获网络流量查看是否有异常数据包,帮助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