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在APM32F411上运行TinyMaix时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如何优化?

楼主(2024-09-04):
TinyMaix框架的内存需求超过了APM32F411的可用内存,导致运行失败。怎么能成功优化?

网友A:
APM32F411的内存足够运行TinyMaix。我这边编译出来的ROM和RAM占用都不大。编译出来的占用大小如下: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10608 ( 108.02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8096 (   7.91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10760 ( 108.16kB)

==============================================================================

但是TinyMaix需要比较大的堆空间,所以需要在启动文件startup_apm32f411.s扩大堆空间的大小。如下: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F000

网友B(2024-10-08):
优化TinyMaix框架配置、管理内存分配、优化代码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