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使用Mbed OS自带的mbed-mqtt库时无法与云平台建立连接

楼主(2024-08-27):
网络环境不匹配,不稳定,会导致通信连接失败吗?

网友A:
1、首先需要确保云平台是可以正常连接的,可以使用mqtt客户端测试一下通信是否正常。
2、需要确保你的开发板获取到了正确的ip的地址,要求这个地址是可以访问网络的,一般是使用DHCP分配,可以用自己的电脑主机ping一下开发板ip地址。
3、确认使用的 MQTT 版本与云平台兼容。具体可以参考云平台关于这方面的说明。
4、如果网络连接时断时续,数据可能无法顺利发送和接收,这将导致 MQTT 连接建立失败或在连接之后出现中断。

楼主(2024-10-29):
引用 网友A:
1、首先需要确保云平台是可以正常连接的,可以使用mqtt客户端测试一下通信是否正常。
2、需要确保你的开发 ...

可以排查和解决MQTT连接问题

网友B:
网络不稳定肯定会掉线,但是MQTT有重连机制的

网友C:
肯定会连接失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