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Mbed OS云环境应用中,APM32F407板子与云服务器通信出现延迟

楼主(2024-08-31):
网络延迟或Mbed OS网络栈配置不合理,导致通信效率低下,该如何改善呢?

网友A:
Mbed OS国外的物网os,开源

网友B:
可以尝试重新配置网络协议栈,在工程根目录下新建app.json文件,修改协议栈的配置数据。

可参考的lwip协议栈配置项:https://github.com/ARMmbed/mbed-os/blob/master/connectivity/lwipstack/mbed_lib.json。

编写好json文件后,一定要先Clean工程,再编译整个工程。

楼主(2024-10-29):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重新配置网络协议栈,在工程根目录下新建app.json文件,修改协议栈的配置数据。

重新配置网络协议栈是一个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