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遇到启动问题,Mbed OS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4-09-01):
移植Mbed OS到APM32F407时,遇到启动问题,Mbed OS无法正常运行,移植过程中,可能是中断配置不正确,导致Mbed OS启动失败。我该怎么排查出问题所在位置呢?

网友A:
一般来说,mbedos启动时,中断向量表会从flash区域复制到ram区,当中断发生的时候,是去ram区查找中断向量表而进入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的,你可以检查一下对应的中断向量号是否正确对应到了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地址。
极海目前已经做了mbedos的部分开发板适配工作,官网是有适配教程的,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S411A7sN/?spm_id_from=333.99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