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Mbed OS云环境应用中,APM32F407板子与云服务器通信出现延迟

楼主(2024-08-26):
排除网络延迟,还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通信效率低下?求指点。

网友A:
1、确保尽量合并多个小的数据包为一个大的数据包,以减少协议栈的处理次数,因为发送的数据包如果过小,则会导致频繁的包交换,会增加额外的通信开销。
2、尝试修改LWIP的配置参数,比如MSS(最大分段大小)、TCP窗口大小等。
3、TCP连接的建立和拆除都会产生额外的延迟,考虑使用持久连接,避免频繁建立连接。可以检查是否有重传机制,并确认其工作是否正常,避免重复发送同样的数据。
4、可以考虑使用例如MQTT等一些轻量级的传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