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A100GQT在低温环境下的性能测试,发现工作异常

楼主(2024-08-26):
低温环境下内部振荡器不稳定或电源噪声影响,导致工作异常,我需要怎么做才能缓解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网友A:
GQT内部晶振全电压全温度范围的精度±8%,如果在异步通讯等对时钟要求高的场合,推荐使用外部石英晶振

网友B:
温度范围超出设计规格

网友C:
内部元件可能会因老化或受到低温环境的影响而损坏

网友D:
供电不足或电压波动

网友E:
软件或固件中的bug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被触发,导致KF8A100GQT在低温环境下工作异常。

网友F:
更新软件或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