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 串联从站

楼主(2024-08-26):
在工控行业,想像ethercat那样,主从模式,远程io,从站可以串联从站,但是从站都是由主站控制,现在用modbus tcp ,做远程io,从站串联从站可行吗,gd32为主控芯片,有人说用交换机芯片,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在工控行业中,EtherCAT是一种高性能的实时以太网通信协议,它采用主从模式,支持远程I/O,并且从站可以串联。EtherCAT的特点是数据帧在从站之间传递,每个从站只处理帧中与自己相关的部分,这样可以实现非常高的通信速度和效率。

网友B:
GD32作为主控芯片,可以用于实现Modbus TCP的主站功能。交换机芯片(如常见的以太网交换机芯片)可以用于管理网络中的数据流,但它本身不处理Modbus TCP协议,需要配合软件来实现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如果你想使用Modbus TCP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即远程I/O和从站串联从站,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网友D:
Modbus TCP是基于TCP/IP的通信协议,它的实时性不如EtherCAT。Modbus TCP更适合用于非实时或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E:
一般来说,Modbus TCP不支持从站之间的直接通信,所有通信都必须通过主站进行。这意味着如果从站需要串联,主站必须能够处理这种拓扑结构,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调度通信。

网友F:
在Modbus TCP中实现从站串联,需要考虑网络拓扑的设计。可以使用交换机芯片来管理网络中的数据流,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地从主站传递到各个从站,并且从站之间的数据也能够正确传递。

网友G:
确实交换机芯片可以帮助管理网络中的数据包,但它本身并不理解Modbus TCP协议,因此需要软件来实现Modbus TCP的通信逻辑。

网友H:
一般是需要开发软件来处理Modbus TCP的通信,包括主站和从站之间的通信,以及从站之间的数据传递。软件需要能够处理网络延迟、数据包丢失和重传等问题,确保通信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网友I:
使用Modbus TCP实现远程I/O和从站串联从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要仔细设计网络拓扑和开发相应的软件来处理通信逻辑。

网友J:
Modbus与EtherCAT相比,Modbus TCP在实时性和效率上可能会有所不足,因此在选择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决定。如果对实时性要求非常高,可能需要考虑其他更适合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