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CAN用的多还是485用的多?

楼主(2024-08-26):
工业总线上现在CAN用的多,还是485用的多?

网友A:
没法比较,各有各的应用场合

网友B:
都多,不同场景用的不同,这个比较没意义

网友C:
两种总线技术各有千秋,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友D:
CAN总线在汽车领域的应用要更广泛些吧

网友E:
都是两种重要的总线

网友F(2025-03-18):
对于安全性和数据完整性要求高的系统,CAN 总线比 RS-485 更有优势,因为它的错误检测和修复机制更强。

网友G:
在汽车和现代工业自动化领域,CAN 总线的使用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于高实时性和噪声抗干扰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H:
对于长距离、低成本的应用,RS-485 依然非常流行,尤其是简单的设备通信,像 PLC、温控系统等。

网友I:
CAN 总线适用于需要高效通信和较复杂网络拓扑的场合,比如智能设备、机器人和传感器网络。

网友J: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自动化设备中,RS-485 通常用于简单的点对点或点对多点通信,而 CAN 更多用在复杂系统中。

网友K:
RS-485 的优势是长距离和高抗干扰性,适合用于工业环境中的低速通讯,而 CAN 在数据传输可靠性和实时性上更强。

网友L:
RS-485 在现场总线中使用非常广泛,尤其是 Modbus 协议,它简单、成本低,适用于大规模的设备。

网友M: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CAN 和 RS-485 都有广泛应用。CAN 主要用于中高端设备,而 RS-485 在传统的传感器、执行器上用得更多。

网友N:
如果你是做传感器、执行器和简单控制的系统,RS-485 可能更适合,成本低,协议简单,硬件要求也低。

网友O:
在智能交通和自动化控制领域,CAN 总线无疑是主流,它提供了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强的错误检测功能。

网友:
RS485通信总线:
    在国内外广范使用的RS485通信总线,开发编程简单,价格便宜,因为只支持单主站\多IO模块排队轮询大包问答协议,通信总周期和从站模块数量成正比,IO模块设备多时,实时性不能保证(“《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验收导则》5.10.1 控制器处理周期”要求“处理开关量控制的扫描周期应不大于100ms”), RS485长距离通信易丢包、易被干扰,RS485通信不能称为 正真意义上的“现场总线”

CAN总线_CAN总线不是现场总线:
    CAN总线价格便宜,抗干扰、实时性好,但开发编程复杂,需对CAN包拆包、并包,对Id的过滤进行设置,并需对通信总线的负载、丢包(通信质量)进行监视管理,以及考虑怎样快速与用户的控制器(DCS、PLC、计算机等)交换数据及方便监控调试总线节点的参数,能封装这些功能的的CAN总线的高层协议是现场总线,如CANWeb、CANOpen、DeviceNet、J1939、ISO11783、CANKingdom、SDS、iCAN等CAN高层协议。

  国产自主CANWeb现场总线介绍   CANWeb现场总线结合CAN总线、以太网的优点,将节点管理功能和实时数据通信功能分离,Web页面监控节点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丢包),Web页面调试节点、配置节点参数(不需要控制器或专用的调试工具);不同于主从问答通信,CANWeb是触发小包通信,检测到节点信号变化即发送,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CANWeb节点价格与RS485类似,但速度、可靠性却天壤不同,CANWeb总线为屏蔽双绞线并接或光纤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全部光电隔离设计,总线可选冗余、多主站,冗余总线可应用于高可靠的控制系统。详细介绍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

网友P(2025-11-06):
不同场景用的不同,两种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