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控制步进电机是用专用芯片好,还是用单片机控制分立元件好

楼主(2024-08-26):
控制步进电机是用专用芯片好,还是用单片机控制分立元件好?
我看专用的控制芯片都是设置有1个正反向引脚,一个脉冲引脚,输入不同数量的脉冲周期信号就转相应的角度。

楼主:
分立的如何实现多种步长控制呢?比如八分之一,四分之一,……这种是如何实现

网友A:
专用芯片吧,这个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B:
分立元件配置比较灵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