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代码编译运行问题

楼主(2024-08-27):
我用PICC 编译的代码运行到单片机上就没问题,但是X ID + xc8编译虽然通过了,下载到单片机运行就不显示,程序运行不起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要对比一下两个代码的配置,配置字是否设置一样。

网友B:
编译器差异,检查两个编译器关于数据类型、函数优化等设置的差异。

网友C:
审查并对比两个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看看是否有显著差异。

网友D:
检查 XC8 编译的项目中配置位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如果程序依赖于特定的库函数或外部依赖,那么这些库函数或依赖在不同编译器下的实现可能不同。确保所有使用的库函数或依赖在 XC8 下都可用且兼容。

网友B:
检查并调整 XC8 编译器的设置,使其尽可能接近 PICC 的设置。
尝试禁用或调整优化级别,看看是否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F:
检查外设的配置和驱动代码,确保它们与 XC8 编译的代码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