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SY7201ABC升压问题

楼主(2024-08-27):
1.芯片手册上说的是最低20KHz的频率调节占空比从EN/PWM引脚输入,可调节屏幕背光亮度。
2.我理解的是PWM的占空比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后经过多次验证,发现电压只有两个状态,分别是EN/PWM引脚接高电平或低电平时分别是30V 、5V.不管如何调节PWM占空比,芯片输出电压不变。
3.我的目的是驱动一块7寸LCD做屏幕背光使用,背光电压DK为22V,120mA.我该怎末办?是否需要换芯片?

楼主:
第一次接触升压芯片,不太懂哈

网友A:
你得输入20KHZ 的PWM信号。所谓多次验证也需要每秒验证2万次

网友B:
大哥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有点变压器的问题请教您。方便联系我一下吗15852125716.手机号和微信号同步

网友C(2024-12-26):
时间过去很久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弄懂这个问题。
首先,LED驱动是恒流源驱动。
为什么是恒流源驱动呢?这与LED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有关。电压相比电流变化是很小的,也就是说电压稍有波动,电流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会导致LED功率出现巨大的变化。可以加我qq进一步探讨,2639400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