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fatfs挂载

楼主(2024-08-27):
各位大佬好,使用的是stm32g070芯片,fatfs的版本是R0.12C。移植fatfs时,sd卡初始化可以成功 ,但是挂载出现问题。单步调试发现在disk_read里卡死,SPI收不到数据。该文件系统驱动驱动移植到stm32f103c8t6上,可以正常挂载,创建和读取文件。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2024-10-08):
在使用STM32G070芯片移植FatFS时,如果SD卡初始化成功但挂载失败,并且在disk_read函数中卡死,可能是SPI配置问题导致的,确保SPI配置正确,特别是时钟频率、数据位宽、极性和相位等参数

网友B:
f103虽然性能上对比现在的单片机不好,但流行了好长时间,确实好用,实例也多。

网友C:
其实可以检查SPI的初始化代码,确保配置与SD卡的要求一致。尝试降低SPI的时钟频率,例如从18 MHz降低到4 MHz,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D:
确保SD卡的片选(CS)引脚配置正确,并且在读写操作时正确拉低和拉高

网友E:
SPI通信的时序可能与SD卡的要求不匹配,导致通信失败。在SPI传输前后添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F:
确保FatFS的配置与SD卡的物理特性一致。检查FatFS的配置文件ffconf.h,确保配置正确

网友G:
STM32G070STM32F103在硬件上有一些差异,可能导致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检查STM32G070的硬件手册,确保所有配置符合要求。尝试使用不同的SD卡,排除SD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I:
初始化成功不一定代表配置都是OK的

网友J:
通过检查SPI配置、GPIO配置、时序问题、FatFS配置以及硬件兼容性,你应该能够找到并解决disk_read函数卡死的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逐步调试SPI通信过程,确保每个步骤都能正确执行。

网友K:
其实可以仿真一下,看看程序在哪儿停下来的

网友L:
可以考虑更换一个存储卡,也许会OK很多

网友M:
单步调试发现在disk_read里卡死

网友N:
在调用f_mount函数时,如果栈空间不足,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或崩溃

网友O:
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P(2025-02-05):
看起来可能是SPI配置上的问题。你有没有确认过STM32G070的SPI时钟和参数配置?STM32F103和STM32G070的硬件差异可能导致SPI的工作不正常。

网友Q: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是因为SPI时钟配置不对导致通信不稳定。你可以检查一下SPI波特率、时钟极性和相位等设置。

网友R:
可能是DMA配置的问题,STM32G070的DMA控制方式可能和F103不同。你可以尝试关闭DMA,改用轮询模式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S:
你在SD卡初始化成功后,有没有检查过SPI总线的状态?有时候SPI初始化成功但传输时因为某些配置错误而不稳定,最好检查一下SPI的传输状态。

网友T:
我之前在STM32G070上也移植过FatFS,问题可能在于SPI引脚的复用或者初始化顺序,确认下SPI的引脚是否已经正确设置,或者重新检查一下SPI和SD卡的连接。

网友U:
我猜你可以先通过调试SPI通信,使用简单的命令行工具查看SPI波形,看是否有数据传输。如果SPI没问题,可能就是FatFS挂载的实现上有点差异。

网友V:
试过在G070上使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SPI信号吗?有时候即便初始化成功,时钟配置或SPI模式不对,导致实际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W:
你提到在STM32F103上能正常工作,那很可能是硬件或者时序上的小差异,STM32G070的SPI可能在某些时序上和F103略有不同。

网友X:
如果是挂载时卡住,可能是SD卡的命令传输不正确,或是FatFS的初始化和挂载逻辑有问题。可以尝试修改FatFS的配置,检查一下是否需要特殊的SD卡初始化过程。

网友Y:
你有没有检查过FatFS的驱动层和SPI驱动是否兼容?有时候版本差异或者移植时遗漏的配置会导致挂载失败,特别是SD卡操作的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