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烧录时报错could not stop cortez-m device

楼主(2024-08-27):
(无正文)

网友A(2024-10-08):
在STM32烧录过程中,如果遇到“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错误,通常是由于调试器无法正确连接到目标设备或设备处于某种异常状态

网友B:
确保调试器与STM32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正确且稳定

网友C:
检查调试器(如ST-LinkJ-Link)与STM32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牢固。确保调试器的电源供应正常

网友D:
尝试更换连接线或使用不同的调试器

网友E:
调试器固件可能需要更新或存在问题

网友F:
STM32设备可能处于某种异常状态,导致调试器无法正确连接。复位目标设备

网友G:
使用调试器强制复位目标设备。在调试器工具中,通常有选项可以强制复位目标设备。例如,在ST-Link Utility中,可以使用“Target-> Reset”选项

网友H:
调试器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无法正确连接到目标设备。

网友I:
可以试试,检查调试器配置。在KeilSTM32CubeIDE等开发环境中,确保调试器配置正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类型(如ST-LinkJ-Link)和目标设备(如STM32F407ZGT

网友J:
如果目标设备处于低功耗模式,调试器可能无法正确连接

网友K: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