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VET6电源部分的CAP1、CAP2没有按要求接2.2uF为什么上电失败?

楼主(2024-08-27):
因沿用别人的原理图,当时没仔细阅读datasheet,所以CAP1、CAP2位置电容接的是100nF,但是程序中并没有旁路电源管理bypass voltage regulator.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上电后程序并没有运行(和其它板件通信指示灯不亮),立马断电立马上电就正常了。要么是把reset脚的10k/100nF中的电容改为1uF,也可以一次上电就成功通信,但是原因说不清楚。
下面这个图也解释不了。

网友A:
可能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B:
按照手册要求接入电容

网友C:
检查电源电路

网友D:
噪声干扰?

网友E:
STM32F207VET6内部可能包含有调压器(Voltage Regulator),用于为内部电路提供稳定的电压。CAP1和CAP2作为调压器的辅助电容,对于调压器的稳定工作至关重要。如果这两个电容未按要求接入,可能会导致调压器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整个微控制器的供电。

网友F:
除了 CAP1 和 CAP2,确保电源引脚上也有适当的旁路电容,这些电容用于过滤电源噪声,确保微控制器正常工作。

网友G:
适当的旁路电容可以帮助滤除噪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