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固件增加烧录报错

楼主(2024-08-27):
程序之前烧录都没出现问题,增加了网口LWIP之后烧录出现问题:
查看bin文件大小,之前OK的版本只有70k,现在有120k+,现在的程序想要烧录只能将芯片擦除再重新烧录IAP和APP程序,但是只能成功一次后续更改程序烧录又会报错。哪位大佬看看怎么烧录不报错。

网友A:
连接或者供电问题

网友B:
降低烧写波特率

网友C:
检查固件文件的格式是否与芯片规定的格式相符。

网友D:
建议使用官方提供的烧录工具

网友E:
串口无写权限

网友F:
有时重启电脑可以解决一些莫名的烧写错误。

网友F:
检查烧录工具是否与其他已安装的软件存在冲突。

网友G:
程序的大小增加以及烧录问题可能与几个因素有关,包括闪存空间管理、烧录工具设置、程序的内存布局等。

网友H:
网口LWIP是不是与其他地方设置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