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小端格式

楼主(2024-08-27):
在存储器中字节组织为小端格式。一个字存储空间的最低字节数据为字的最低有效位,最高字节数据为最高有效位。
例:
将 0x1122 3344 存放在地址为 0x2000 0000 的存储器空间中,实际存放结果是:
0x20000000 字节存放 0x44,
0x20000001 字节存放 0x33,
0x20000002 字节存放 0x22,
0x20000003 字节存放 0x11。

网友A(2025-08-02):
在小端模式下,数据的最低有效字节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处,而最高有效字节存储在高地址处

网友B:
当从低地址向高地址读取时,先读到的是数据的低字节,然后才是高字节

网友C: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处理效率较高,因为许多现代处理器以字节为单位操作数据,且经常需要访问最低有效字节

网友D:
小端模式在实现上更为简单,因为它避免了复杂的字节序转换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