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启动配置

楼主(2024-08-27):
一般启动模式选择电路只在芯片解复位时刻采样 BOOT 引脚状态,因此在芯片解复位前用户必须根据需要设置好BOOT 引脚的电平状态,以决定本次芯片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系统启动完成之后,CPU 从存储器的 0x0000 0000 地址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存储器的 0x0000 0004 指示的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网友A(2025-10-09):
启动模式选择电路只在芯片解除复位的那个特定时刻对BOOT引脚的状态进行采样

网友B:
在芯片刚上电或从复位状态释放出来的那一刹那,系统会读取这些引脚的电平组合,以此来决定接下来的启动模式

网友C:
不同的BOOT引脚组合对应着不同的启动源。例如,当BOOT0=0且BOOT1=0时,系统将从主闪存(Flash)启动;当BOOT0=1且BOOT1=0时,则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而当BOOT0=1且BOOT1=1时,会从内置SRAM启动

网友D:
用户必须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提前设置好相应的BOOT引脚电平

网友E:
对于大多数正常应用程序而言,默认从内部Flash启动是最常见的选择

网友F:
将BOOT0引脚接地,即可保证芯片按照预期从Flash中加载并执行用户程序

网友G:
在进行ISP批量烧录程序时,需要先将BOOT0设置为高电平、BOOT1设置为低电平,使芯片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利用厂家预置的Bootloader通过串口下载新程序到Flash中。下载完成后,再将BOOT0恢复为低电平,以便下次从Flash正常启动

网友H:
从SRAM启动的模式适用于快速验证代码修改的情况。因为SRAM中的程序加载速度快,但掉电后会丢失,所以适合临时调试使用

网友I:
当程序不是从默认地址启动时,需要在软件中设置SCB->VTOR寄存器来调整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网友J:
在设计电路板时,应充分考虑BOOT引脚的位置和连接方式,以便于用户根据需要进行灵活配置

网友K:
了解启动模式的配置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程序的运行起点和执行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