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布局后阶段检查事项

楼主(2024-08-27):
1、器件检查

1)确认所有器件封装是否与公司统一库一致,是否已更新封装库(用viewlog检查运行结果)如果不一致,一定要Update Symbols;

2)母板与子板,单板与背板,确认信号对应,位置对应,连接器方向及丝印标识正确,且子板有防误插措施,子板与母板上的器件不应产生干涉;

3)元器件是否100% 放置;

4)打开器件TOP和BOTTOM层的place-bound, 查看重叠引起的DRC是否允许;

5)Mark点是否足够且必要;

6)较重的元器件,应该布放在靠近PCB支撑点或支撑边的地方,以减少PCB的翘曲;

7)与结构相关的器件布好局后最好锁住,防止误操作移动位置;

8)压接插座周围5mm范围内,正面不允许有高度超过压接插座高度的元件,背面不允许有元件或焊点;

9)确认器件布局是否满足工艺性要求(重点关注BGA、PLCC、贴片插座);

10)金属壳体的元器件,特别注意不要与其它元器件相碰,要留有足够的空间位置;

11)接口相关的器件尽量靠近接口放置,背板总线驱动器尽量靠近背板连接器放置;

12)波峰焊面的CHIP器件是否已经转换成波峰焊封装;

13)手工焊点是否超过50个;

14)在PCB上轴向插装较高的元件,应该考虑卧式安装。留出卧放空间。并且考虑固定方式,如晶振的固定焊盘;

15)需要使用散热片的器件,确认与其它器件有足够间距,并且注意散热片范围内主要器件的高度。

楼主:
2、功能检查  1)数模混合板的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器件布局时是否已经分开,信号流是否合理;  2)A/D转换器跨模数分区放置;  3)时钟器件布局是否合理;  4)高速信号器件布局是否合理;  5)端接器件是否已合理放置(源端匹配串阻应放在信号的驱动端;中间匹配的串阻放在中间位置;终端匹配串阻应放在信号的接收端);  6)IC器件的去耦电容数量及位置是否合理;  7)信号线以不同电平的平面作为参考平面,当跨越平面分割区域时,参考平面间的连接电容是否靠近信号的走线区域;  8)保护电路的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利于分割;  9)单板电源的保险丝是否放置在连接器附近,且前面没有任何电路元件;  10)确认强信号与弱信号(功率相差30dB)电路分开布设;  11)是否按照设计指南或参考成功经验放置可能影响EMC实验的器件。(如:面板的复位电路要稍靠近复位按钮。)

楼主:
3、发热  1)对热敏感的元件(含液态介质电容、晶振)尽量远离大功率的元器件、散热器等热源;  2)布局是否满足热设计要求,散热通道(根据工艺设计文件来执行)。

楼主:
4、电源  1)是否IC电源距离IC过远;  2)LDO及周围电路布局是否合理;  3)模块电源等周围电路布局是否合理;  4)电源的整体布局是否合理。

楼主:
5、规则设置  1)是否所有仿真约束都已经正确加到Constraint Manager中;  2)是否正确设置物理和电气规则(注意电源网络和地网络的约束设置);  3)Test Via、Test Pin的间距设置是否足够;  4)叠层的厚度和方案是否满足设计和加工要求;  5)所有有特性阻抗要求的差分线阻抗是否已经经过计算,并用规则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