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单片机DAC控制LM358输出4~20ma电路

楼主(2024-08-27):
LM358的4~20ma电路
LM3584~20ma电路图

理论计算过程

仿真测试
3.1:在带负载0~800Ω左右,电流并不会发生偏差

由于我的输入准备使用单片机的DA转换,所以在输出20ma的时候设置了余量方便后期校准。
3.2:在带负载900Ω时

使用注意事项
有些时候LM358内部的运放不一定都使用到在使用画PCB和原理图的时候要注意输入端不能直接接地,否则芯片会发烫。并且给出TI的LM358部分说明以及未使用时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感谢分享,学到新知识

网友B(2024-11-27):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这个VB/R1 = VOUT/R3 ,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这个VB/R1 = VOUT/R3 ,是怎么得出来的?

前面虚断,就只有一条路了,所以是电流相等,电流相等代换成电压的等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虚断,就只有一条路了,所以是电流相等,电流相等代换成电压的等式 ...

按电流节点定理:VB/R1 = (VOUT - VB)/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流节点定理:VB/R1 = (VOUT - VB)/R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在理想运算放大器中(因为输入电阻无穷大)输入电流为0,所以那边没有流入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