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波形变换

楼主(2024-08-27):
#技术资源#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想把一个方波(数十毫秒级别)变为特殊的波形,有没有简单的办法使其变为图中的波形输出...

网友A:
输出前沿可以用积分、比较器、加法器来合成,输出的后沿是啥意思?是固定宽度还是能比输入提前?还是说只是这么个形状?

网友B:
先变换为三角形波或梯形波,然后分两路,一路经稳压管驱动逻辑门;另一路取一半然后两路合成输出。调节Rc可改变斜坡高度。

首先变换三角波是没问题,但输出如果用两路合成的话,输入输出电平就不想等了,还是直接用比较器做二选一通道合适,低于阀值电压直接输出三角波,高于阀值电压直接输出高电平,不过这样可能会存在切换间隙,而且没解决同步问题,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单片机ADC转DAC
不过最好可能还是是用单片机数字生成

网友C:
精度不高用单片机的dac算了

网友D:
方波变三角波

网友E:
蹲一位模电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