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8051单片机主频的极限在哪

楼主(2024-08-27):
SH79F3213已经达到84M了,8051目前最高可以到多少

网友A:
8051单片机的主频极限一般为12MHz到24MHz,具体取决于单片机的具体型号和制造工艺

网友B:
如果外部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是12MHz,那么CPU得到的频率就是1MHz

网友C:
目前看过最高的就是84M了

网友D:
不同的主频对功耗的影响大概相差多少呢

网友E:
8051单片机的主频极限是由其内部结构和外部晶振共同决定的

网友F:
一般来说,8051单片机将外部晶体振荡器的频率通过一个12分频器处理后输出给CPU

网友G:
没有一个固定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