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有没有拓展串口的办法啊?

楼主(2024-08-27):
或者有专用的外接模块也行

网友A:
串口扩展芯片

网友B:
使用多串口控制器

网友B:
拓展串口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案。

网友C:
使用USB转串口模块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硬件资源有限或无法添加额外的硬件组件,可以考虑使用软件来模拟串口。这通常涉及到在操作系统层面或应用程序层面实现串口的虚拟化和通信协议的模拟。

网友E:
使用串口扩展芯片

网友F:
通过USB接口扩展串口,这种方法常见于电脑等设备,但需要注意驱动程序的安装和配置。

网友G:
在一些微控制器中,如果硬件串口资源不足,可以通过软件模拟串口的方式来增加串口数量。软件模拟串口是通过使用微控制器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引脚和定时器来模拟串口通信的时序。

网友H:
可以利用单片机的I/O引脚作为UART的RX和TX,但可能会占用较多的CPU资源。

网友I:
使用串口-并口扩展方法

网友F:
使用GPIO口模拟RS232 通过软件编程,利用GPIO口模拟UART功能,从而扩展串口数量。

网友J:
软件模拟串口

网友K:
通过软件模拟UART功能,使用微控制器的通用I/O端口和定时器来生成和接收串行数据。

网友L:
在某些单片机上,可以通过软件模拟的方式实现串口扩展,虽然这种方式占用资源且效果可能不如硬件扩展理想,但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网友M:
在单片机上使用软件模拟UART功能,通过定时器或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N:
可以考虑使用无线串口模块。

网友O:
可以将单个串口扩展为多个串口,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和PC。

网友P:
使用串口扩展卡

网友Q:
串口扩展芯片专门用于增加系统中的串口数量。这些芯片通常可以将一个物理串口扩展为多个虚拟串口,每个虚拟串口都可以独立地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R:
可以使用FPGA或CPLD来设计串行接口扩展电路。

网友S:
使用无线串口模块

网友T:
HUB芯片可以拓展

网友U:
建议用这颗 spi 接口的 串口 扩展芯片,自带协议,非常简单: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网友V:
有专门的串口拓展芯片吧

网友W(2025-10-30):
拓展串口的核心是通过硬件或软件方式增加通信接口,常用 3 种实用办法:
1. 硬件拓展(推荐稳定场景)
用串口扩展芯片(如 74HC595、MAX485),通过 SPI 或 I2C 接口扩展多组串口,支持远距离通信。
选择多串口 MCU,直接利用芯片集成的额外 UART 外设,无需外部芯片。
2. 软件模拟(低成本方案)
通过GPIO 口模拟 UART 时序,用定时器精准控制高低电平切换,实现收发功能。
优点是无需额外硬件,缺点是占用 CPU 资源,适合低波特率、低数据量场景。

网友X:
拓展串口可通过硬件或软件方式:硬件上用 UART 扩展芯片(如 SP3485、MAX485),或 I²C 转 UART 芯片(如 PCA9615),通过 I²C 总线扩展多串口;软件上用 GPIO 模拟 UART(bit-banging),通过定时器和 IO 口模拟收发时序,适合低速率场景,需注意时序精度。

网友Y:
拓展串口可通过硬件或软件实现:硬件上用串口扩展芯片(如 SP3485、MAX485),或 I²C 转串口(PCF8574)、SPI 转串口(SC16IS752)芯片,直接增加物理串口;软件上用 IO 口模拟 UART(Bit-Banging),通过定时器和 GPIO 模拟收发时序。前者稳定,适合多设备;后者灵活,适合资源有限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