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4-08-27):
pi, gp, IO, GPIO, ni

GPIO_InitType中的配置:
在spi_gpio_init函数中,为MOSI、MISO、CLK和CS分别配置了引脚,注意到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在每次初始化时都进行了更改。

确保在设置GPIO复用功能时,配置的引脚和功能一致。

c

// SPI_MISO  PA9 AF1  ||SPI_CLK  PA10 AF6 ||SPI_MOSI   PB1 AF2 ||SPI_CS  PA15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1_SPI2;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2_SPI2;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6_SPI2;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S_4MA;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你配置了正确的复用功能,所使用的引脚符合硬件设计。

楼主:
在spi_init函数中,调用了SPI_Initializes_Structure和SPI_Initializes函数来初始化SPI,以下是注意事项:

检查SPI模式和极性:确认SPI_MODE_MASTER、SPI_CLKPOL_LOW 和 SPI_CLKPHA_FIRST_EDGE 是否与设备规格一致。如果不一致,SPI通信可能不会按预期工作。

NSS管理:使用了SPI_NSS_SOFT模式,确保CS引脚设置正确。也可以试试SPI_NSS_HARD模式,看是否有不同的结果。

c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FIRST_EDGE;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楼主:
波特率预分频器:设置SPI_BR_PRESCALER_8,确保这个设置符合设备需求。

使能SPI:在配置结束后调用了SPI_ON(SPI2),确认这个宏的定义是正确的,并且SPI是否被启用。

楼主:
时钟配置:确保SPI时钟源和分频设置正确。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2_PERIPH_SPI2)确保SPI时钟已经打开。

硬件连接:确保硬件连接正确,比如引脚连接到对应的设备端口。

调试检查: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确认SPI信号是否正常。检查MISO、MOSI、SCK、CS引脚是否有信号输出。

楼主:
检查GPIO和SPI初始化配置,并确保配置和硬件连接匹配。如果可能,简化代码以便逐步排查问题。尝试不同的配置和硬件验证步骤来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