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MP1和MP2是什么定位,价格贵不贵啊

楼主(2024-08-27):
看到有个MP1和MP2,这是高端的吗,是不是很贵?

网友A:
是会贵点、STM32MP2具有异构架构及卓越性能、强大的安全性能、先进的边缘AI能力与多媒体功能,并拥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和片上功能,可以在应用中为CPU减负。

网友B:
STM32 MP1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A7 处理器的高性能微控制器,通常用于需要高计算能力的应用,如工业控制、智能家居、医疗设备等。

网友C:
ST的MPU性价比相对比较高,高端的高性能MPU

网友D(2025-03-16):
STM32MP1 主要是 MPU(微处理器),相比普通的 STM32 MCU,主打 Linux 生态,适合高性能应用。

网友E:
MP2 目前还没见到官方正式发布,可能是后续的升级款,你在哪看到的?

网友F:
MP1 不算特别高端,和 i.MX、Allwinner 这些 ARM Cortex-A 系列的芯片相比,算是中端产品。

网友G:
价格方面,STM32MP1 相对 MCU 是贵一些的,但比起其他 MPU 还是有竞争力的。

网友H:
MP1 适合跑 Linux,如果只是普通的嵌入式任务,比如控制、通信,STM32H7 或 STM32U5 可能更合适。

网友I:
如果你需要 GPU、显示屏、多任务并行处理,MP1 就很合适,毕竟能跑 Linux,扩展性强。

网友J:
MP1 有 A7 + M4 双核架构,既能跑 Linux 也能跑 RTOS,在工业自动化、网关、HMI 领域挺受欢迎。

网友K:
你是考虑用 MP1 做什么项目?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采集或者控制,STM32F4、F7 可能就够用了。

网友L:
MP1 需要外接 DDR,设计难度比 MCU 高一些,成本也会上去,要看项目需求是否值得。

网友M:
STM32MP 系列的生态还在发展中,ST 也在持续优化支持,看后续 MP2 会不会带来更强的性能和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