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导通过程的疑问

楼主(2024-08-27):
mos导通过程有这个经典的图,图中有Id电流在米勒平台及之后的时间里都是不变的,我的疑问是实际中这个不变的电流是哪里来的,在反激电源中,流过mos管的电流不就是初级电感的电流么?这个电流在导通的过程中不是一直增大的么?

网友A(2025-06-05):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678162/is-it-possible-to-determine-the-miller-voltage-of-a-mosfet-from-the-on-region-ch/678582?r=SearchResults#678582

Is it 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Miller voltage of a MOSFET from the ON-region characteristics?

看看这个回答,可能对你有帮助。
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测试的。

谢谢坛友,我学习一下。

网友A:
MOSFET的负载是恒流恒压电路。

流过mos的电流ID上升的过程中,mos管是处于饱和区的。沟道处于pinch off状态。恒流源的电流,这时候一部分流过mos管,另外一部分流过恒压源。
但是随着VGS的提高,流过mos管的电流是增大的。这个过程中,恒压源上面的二极管是导通的,把mos管的D极电压钳位了,如果忽略二极管压降,D极电压就是恒压源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