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什么是ESD?

楼主(2024-08-27):
ESD可以定义为从已经带有静电(固定电荷)的物体上释放电荷的过程。这种静电电荷可以由于电子的不足或过剩而形成,电荷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保持稳定:

导电性但电气绝缘的物体:例如带有塑料手柄的金属螺丝刀,当电荷“困”在这些物体上时,它们无法自由移动。
绝缘表面:如塑料表面,电荷在这些表面上不能流动,因此会稳定地存在。
然而,当带有高电荷的电气绝缘导体(如螺丝刀)靠近带有相反电势的集成电路(IC)时,电荷可能“跨接”,引发ESD。这种放电以极高的速度发生,通常会产生足够的热量来熔化半导体芯片的内部电路,导致不可逆转的损坏。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这种损坏可能表现为芯片内部类似于“弹孔”的微小破损。

楼主:
ESD的危害
ESD带来的危害往往无法立即被发现。约有90%的ESD损坏仅导致元件部分性能下降,而不是完全失效,这意味着这些元件可能会通过最终测试,并在交付给客户后出现早期的现场故障。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制造商的声誉,还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控制ESD的主要挑战在于其不可见性。虽然2000伏的电荷累积可以产生可听见的“嘀哒”声,3000伏可以感觉到轻微的电击,而5000伏则可以看到火花,但许多现代电子元件却对更低的电压极为敏感。例如,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和EPROM(电气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分别只需250伏和100伏的电势差就可能被损坏,甚至某些现代元件,如奔腾处理器,只需5伏就可能被毁坏。

楼主:
ESD的常见来源
ESD的来源非常广泛,日常活动如走过乙烯基地板、操作泡沫盒或泡泡袋中的PCB等,都可能引发静电累积。举例来说:

在乙烯基地板上行走可能会导致鞋子和地板表面之间的摩擦,累积电荷可能达到3到2000伏,取决于空气湿度。
在工作台上的自然移动可能产生400到6000伏的电荷。
如果工人处理过绝缘材料,身体表面的净电荷可能累积至26000伏。

楼主:
静电放电(ESD)是电子制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威胁。为了防止ESD引发的损坏,制造商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确保生产环境的静电控制,避免因不可见的静电损害而导致的元件故障和经济损失。

网友A:
防静电服防静电手环

网友B:
ESD 是“静电放电”。它指的是在两个带有不同电荷的物体之间突然发生的电荷转移现象

网友C:
正常ESD的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摩擦、接触或分离等物理过程导致的静电积累,当积累的电荷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通过空气或其他介质迅速释放,形成静电放电

网友D:
ESD 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表现为轻微的电击感,但在电子工业中,它可能会对敏感的电子元件造成严重的损害,导致设备故障或性能下降

网友E:
其实在处理和操作电子元件时,通常需要采取防静电措施,如使用防静电手套、防静电垫、接地设备等,以防止 ESD 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害

网友F:
这种ESD不可怕,可怕的是电路设计不规范,容易导致ESD产生

网友G:
一般加ESD防护就好了,其实MCU就会好很多

网友H:
冬天最怕这种了,静电,空气干燥就容易这样

网友I:
之前就遇到过一次,就是静电给MCU的复位打坏了,导致MCU正常运行,但是不能烧录程序

网友J:
多做静电防护吧,这样会避免很多问题发生

网友K:
ESD的话用ESD防护芯片就可以,会降低很多

网友L:
要做好ESD防护,对元器件伤害很大

网友M:
ESD一定要做好防护的

网友N:
ESD可以定义为从已经带有静电(固定电荷)的物体上释放电荷的过程。

网友O(2024-09-27):
ESD表现得是Pcb板的稳定性抗干扰能力

网友P:
ESD带来的危害往往无法立即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