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400mv的纹波会影响芯片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4-08-27):
芯片不拿来采集模拟信号,只处理些逻辑

网友A:
那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具体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芯片对电源稳定性的要求、电路设计以及使用环境等

网友C:
整个电源分配网络上分布着不同容值的电容,这些电容产生的寄生效应会形成低通滤波器,导致低频纹波的产生

网友D:
如果纹波电压较大,则可能会对芯片产生不利影响

网友E:
电源纹波是直流输出电压中叠加的交流分量,主要由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中的整流、滤波不干净所致

网友F:
纹波表现为高频噪声信号,会影响芯片内部晶体管器件的电流波动,从而导致输出信号失真和噪声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