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怎么实现USB接口烧录程序?

楼主(2024-08-27):
我看有的开发板可以用USB烧录程序,我自己做的电脑怎么不识别啊?

楼主:
是需要使用特殊的程序设置还是要刷入Bootloader?

网友A:
STM32F103使用USB接口下载程序通常涉及将其配置为USB设备,通过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模式进行固件更新。以下是步骤概述:
1. 硬件准备
  • STM32F103 芯片(例如蓝色小板,STM32F103C8T6)
  • USB-TTL转接器(用于首次烧录引导程序)
  • USB线
2. 软件工具
  • STM32CubeProgrammer(官方编程工具)
  • DfuSe USB 驱动(用于DFU模式)
3. 初始化步骤
  • 首次使用前:通过SWD或串口烧录USB DFU引导程序。这可以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或 ST-Link Utility 进行。
  • 烧录引导程序:你可以使用开源的stm32duino-bootloader 或官方的 STM32 USB DFU Bootloader。这个引导程序会让STM32通过USB进入DFU模式,方便后续固件更新。

4. 切换到DFU模式引导程序被烧录后,每次上电或复位时可以按住BOOT按键,进入DFU模式。在这种模式下,STM32的USB接口会被识别为DFU设备。
5.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程序
  • 连接STM32到PC,PC应该识别到DFU设备。
  • 打开 STM32CubeProgrammer,选择“USB”接口进行连接。
  • 选择要下载的固件(.bin 或 .hex 文件),点击“下载”按钮。
注意事项
  • 若需要自定义USB设备描述符,可能需要修改引导程序的源代码。
  • 确保芯片上拉电阻已正确配置(一般为10kΩ上拉到3.3V)。
通过这种方式,STM32F103 的程序可以直接通过USB接口进行下载更新,免去了使用ST-Link等额外设备的需要。

网友B:
还是看楼主的是什么开发板

网友C:
STM32F103 系列单片机支持 USB Bootloader,可以在没有 ST-LINK 的情况下通过 USB 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D:
STM32F103使用USB接口下载程序通常涉及将其配置为USB设备

网友E(2024-10-05):
这个可以用官方的烧录器,支持USB烧录的

网友F:
考虑一下mbed,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G:
可以自己写个BootLoader,支持USB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H:
我觉得USB烧录很麻烦啊,不如串口或者其他方式烧录了

网友I:
这个电脑不识别可能是你的没有这方面的驱动吧

网友J:
可以 DFU这个功能实现在线USB烧录吧

网友K:
电脑不识别的话,可以看看你的电脑U口是否要更换,可能是U口故障了呢

网友L:
这种电脑不识别是什么状态的呢?

网友M:
考虑做个DFU吧,应该是可以弄的

网友N:
那说明你的固件有问题呗,你找官方的DFU例程试试呢?

网友O(2025-02-05):
STM32F103支持USB设备模式,但需要配置好USB的固件,才能在电脑上识别。你可以检查一下USB的驱动和固件部分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P:
如果你没有做USB设备模式的初始化,电脑是不会识别的。确保你在启动代码中有正确的USB初始化函数。

网友Q:
通常STM32F103的USB烧录需要配合相应的固件,比如ST的DFU(Device Firmware Upgrade)固件。你可以尝试用DFU模式烧录程序。

网友R:
另外,确保你的开发板硬件上连接了正确的USB线,某些开发板可能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电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S:
你可以试试检查电脑是否安装了STM32的USB驱动,如果没有,电脑是无法识别设备的。

网友T:
如果你的烧录是基于USB的串口模拟,确保USB转串口的芯片正确连接且驱动已安装。

网友U:
STM32F103通过USB接口烧录程序时,可能需要通过特定的引脚配置进入DFU模式,看看你的电路图是否支持这项功能。

网友V:
如果使用的是ST-Link等编程器,它通过USB进行烧录并不依赖单片机的USB接口,而是通过调试接口烧写。

网友W:
USB烧录需要相应的启动模式,如果没有正确配置,单片机会直接跳过USB识别过程,进入默认启动。

网友X:
你可以查阅一下ST提供的USB Bootloader,确保硬件和固件都支持这个功能,才能实现USB烧录程序。

网友Y(2025-11-06):
这个要用官方的烧录器,能支持USB烧录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