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结构体的定义

楼主(2024-08-28):
结构体(Struct)在C语言中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数据类型,允许将多个不同类型的数据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数据结构。结构体的定义通常如下格式:

c

struct 结构体名称 {
    数据类型1 成员变量1;
    数据类型2 成员变量2;
    // 更多成员变量
};
其中,结构体名称是自定义的标识符,用于声明结构体类型;成员变量1, 成员变量2等是结构体的成员变量,可以是任意合法的C数据类型,包括基本数据类型(如int、float、char等)、其他结构体、数组等。

楼主:
示例:
假设我们要定义一个结构体来表示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和身高,可以这样定义结构体:

c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50];   // 姓名,假设最长为50个字符
    int age;         // 年龄
    float height;    // 身高(单位:米)
};
在上面的示例中,struct Person定义了一个名为Person的结构体,它有三个成员变量:name(字符串类型)、age(整数类型)、height(浮点数类型)。每个成员变量都有自己的数据类型和名称。

楼主:
使用结构体:
定义了结构体后,可以声明结构体变量并使用它们存储数据。例如:

c

int main() {
    // 声明一个Person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struct Person person1;

    // 向结构体变量赋值
    strcpy(person1.name, "John Smith");
    person1.age = 30;
    person1.height = 1.75;

    // 访问结构体变量的成员
    printf("Name: %s\n", person1.name);
    printf("Age: %d\n", person1.age);
    printf("Height: %.2f meters\n", person1.height);

    return 0;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person1的结构体变量,使用.运算符访问并设置其成员变量的值。结构体允许将相关的数据组织在一起,便于管理和操作。

网友A(2024-09-30):
形成一个单一的数据结构

网友B:
结构体,组织数据块很有用。就像数据库中的一行数据,把不同数据类型的列组织在一起。

网友C:
结构体套结构体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