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基本的双缓冲模式下的DMA配置代码示例

楼主(2024-08-28):
基本的双缓冲模式下的DMA配置代码示例:

c

// 假设我们使用STM32的HAL库

// 定义两个缓冲区
#define BUFFER_SIZE 1000
uint16_t buffer1[BUFFER_SIZE];
uint16_t buffer2[BUFFER_SIZE];

// DMA初始化函数
void DMA_Init(void)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配置DMA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
    hdma_adc.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adc.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Init.Mode = DMA_CIRCULAR; // 选择环形模式
    hdma_adc.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HAL_DMA_Init(&hdma_adc);

    // 连接DMA和ADC
    __HAL_LINKDMA(&hadc1, DMA_Handle, hdma_adc);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buffer1, BUFFER_SIZE); // 初始化DMA
}

// DMA中断处理函数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adc);

    // 切换缓冲区,处理数据
    if (buffer1_ready) {
        // 处理buffer1的数据
        buffer1_ready = 0;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buffer2, BUFFER_SIZE); // 切换到buffer2
    } else {
        // 处理buffer2的数据
        buffer1_ready = 1;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buffer1, BUFFER_SIZE); // 切换到buffer1
    }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使用了两个缓冲区来处理ADC数据,并在DMA中断中进行缓冲区切换和数据处理。这样可以避免数据丢失,并保证数据处理的连续性。

网友A:
利用DMA通道中断切换缓冲区,值得借鉴

网友B:
双缓冲模式可以有效地处理DMA数据传输,确保数据处理的连续性。

网友C:
DMA配置部分需要包括DMA句柄的定义、初始化以及与ADC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