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小白必读:西门子S7-200SMART 通信端口及连接方式

楼主(2024-08-28):
今天我们来聊聊西门子S7-200 SMART的“通信**”!挺简单的,咱们来捋捋~
S7-200 SMART 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一款面向小型控制应用的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目前S7-200SMART PLC在小型PLC市场使用率占比最大,以高性价等优势抢占了较大的中低端工业自动化市场份额。
200SMART系列PLC可分为CPU模块和扩展模块。CPU模块标配RS485接口和以太网口,并集成有一定数量的DI,DO接口,如果需要模拟量,额外通信接口,就需要使用扩展模块来扩展需要的接口。
以太网端口
S7-200 SMART标准型CPU都集成了以太网端口,支持以太网通信。可用于编程设备的连接,如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监控和调试,还可以与HMI、其他PLC、工业服务器等进行通信。
连接方式:
S7-200 SMART CPU 的以太网端口有两种网络连接方法:直接连接和网络连接。
直接连接 :当一个 S7-200 SMART CPU 与一个编程设备、 HMI 或者另外一个 S7-200 SMART CPU 通信时,实现的是直接连接。直接连接不需要使用交换机,使用网线直接连接两个设备即可
通信设备的直接连接
图 1. 通信设备的直接连接
以下是该方式的无线通讯案例分享:该方案以两台S7-200smart为例,介绍两台S7-200Smart PLC的无线MODBUS通信实现过程。
网络连接 :当两个以上的通信设备进行通信时,需要使用交换机来实现网络连接。可以使用导轨安装的西门子 CSM1277 4端**换机来连接多个 CPU 和 HMI 设备,如下图所示。
多个通信设备的网络连接
以下是该方式的无线通讯案例分享:本方案以组态王、西门子触摸屏、两台交换机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工业交换机在Profinet协议下的自组网无线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达泰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RS485 通信端口
S7-200 SMART PLC可以选择CPU集成的RS485通信端口,‌也可以选择标准型CPU额外支持的SB CM01信号板作为RS485通信端口。‌
连接方式‌:‌
当使用CPU集成的RS485通信端口时,‌PLC端口引脚3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7,‌PLC端口引脚8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8。‌
当使用SB CM01信号板时,‌信号板Tx/B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7,‌信号板Rx/A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8。‌
通过以上方式,‌可以实现S7-200 SMART PLC与触摸屏等设备的RS485通信连接‌
S7-200 SMART PLC无线RS485通讯案例分享:本方案以触摸屏、S7-200 SMART PLC为例,通过西安达泰电子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34M,能够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 PPI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或原有程序,直接替换有线Rs485通讯。
总之,S7-200 SMART的“通讯**”既简单又强大,就像一个全能的“通讯小能手”,通过这些通信端口和连接方式,S7-200 SMART可以灵活地适应各种工业自动化场景,与各种设备和系统进行高效的数据交换和通信。
200-SMART PLC常遇到的几个小问题
问题一:在连接PLC时,显示IP地址错误、查找不到PLC的IP地址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查找不到PLC的IP地址,那应该就是连接PLC时,需选择的端口不对,连接PLC选择的端口应为显卡驱动端口,如下:
但具体选择那个选项,得根据自己的电脑进行选择。
如果显示IP地址错误,查找不到IP地址,那需要检查电脑的IP地址和PLC的IP地址是不是在同一个网段,比如plc的IP地址是192.168.2.1,二电脑的IP地址是192.168.1.2,那他们便不在同一网段,这个时候,需要区手动修改电脑IP地址(比如修改为:192.168.2.10),使得他们都在192.168.2.XX的网段,这个时候便可以进行连接,当然,修改PLC的IP地址跟电脑在同一网段也是一样,这里不在叙述
问题二:当在编写PLC程序时,尤其是再定义I\O符号时,会报错,如下:
当定义下面显示有红色波浪线时,说明定义错误,这个时候需要重新定义,不然下载程序时会报错
问题三:编写程序时,程序段里面有未完成的分支,如下图:
这个时候,对程序进行编译时就会报错,有时候如果程序段写的多,我们可以编译以后看下面的提示,如下图,根据提示,将错误更正就可以编译下载了
问题四:程序段中有没有定义的指令,如下图:
这个时候,对其进行编译,也会出现报错,编译不了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可根据问题三种的处理方法,找到错误地方,将其更正再进行编译下载,如果程序段多,一眼看不出错误地方,也可编译后根据提示,找出出错的地方,如下图
问题五:很多朋友在PLC运行或者调试时,都需要监控PLC程序,这样方便我们直观的看到plc的运行效果,那当我们监控以后,需要对程序进行编辑修改时,发现修改不了,系统不让编辑。
这个问题,起始很简单,只需要将监控取消,便可进行修改编辑了。
结束语:以上便是给大家总结的几个新手经常出现的小问题,总之,学习PLC时,如果出现一些错误,可以多观察,多思考,先检查硬件,再检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