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浅谈串扰的那点事

楼主(2024-08-28):
串扰指的是两条既两条以上信号线(尤其是相互间近挨且相互平行)之间的互感现象、电磁耦合以及分布电容互容等干扰引起的噪声。较为具体的分析就是:容性耦合引发耦合电流,而感性耦合引发耦合电压。 PCB板层的参数、信号线间距、驱动端和接收端的电气特性及线端接方式对串扰都有一定的影响。
至于串扰的危害性,其可以参考电磁干扰的危害性,简单一点可以概括为:串扰可能是数据进行高速传输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了。它是一个信号对另外一个信号耦合所产生的一种不受欢迎的能量值。根据麦克斯韦定律,只要有电流的存在,就会有磁场存在,磁场之间的干扰就是串扰的来源。这个感应信号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的丢失和传输错误。 所以串扰对于综合布线来说,无疑是个最厉害的天敌。这也就是为何现在大多数通讯线采用互绞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那么如何克服串扰的危害,最大限度上降低其影响,常见的手段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尽最大限度拉大信号线间的距离;其次想法减小信号线路的特性阻抗;再次是将信号传输距离做精准规划,缩短传输距离;最后是使用两端和整条线上有短路过孔的防护布线。
由于本人接触该方面的知识有限,权为大家做抛砖引玉之用。

网友A(2024-09-29):
平行会串扰,锤子不会吧?

网友B:
如何杜绝串扰呢?线距离拉开就行了吗

网友C:
布线上要有讲究的。

网友D:
串扰应该如何避免呢?

网友E:
串扰无处不在

网友F:
较为具体的分析就是:容性耦合引发耦合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