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正确配置HC32L130E8P的PLL以产生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

楼主(2024-08-28):
配置PLL时,需要设置输入时钟源(RCH或XTH)、输入频率范围(FRSEL)、倍频系数(DIVN)以及输出频率范围(FOSC)。确保所选的输入时钟源稳定可靠,并根据目标系统时钟频率计算合适的倍频系数。配置完成后,需要等待PLL锁定,并验证输出频率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A:
配置HC32L130E8P的PLL(锁相环)以产生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HC32L130E8P是一款低功耗微控制器,其PLL配置涉及到多个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B:
确定你需要的系统时钟频率(SYSCLK)。假设你需要一个16MHz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C:
HC32L130E8P的PLL可以由外部晶振(XTAL)或内部RC振荡器(IRC)提供输入时钟。假设我们选择外部晶振作为PLL的输入时钟源,频率为8MHz

网友D:
其实,PLL的输出频率由输入时钟频率和倍频系数(PLL_MUL)决定

网友E:
假设我们需要16MHz的输出频率,输入频率为8MHz,则倍频系数(PLL_MUL)为2

网友F:
PLL的输出频率还可以通过分频系数(PLL_DIV)进行分频。假设我们不需要分频,即PLL_DIV为1

网友G:
这个得看时钟树的,这个一般芯片手册里都有,按手册来就行

网友H:
其实我觉得倍频这个默认就行,默认性能最高最好了

网友I:
倍频不能乱设置,有些频率是关联的,乱设置容易出问题

网友J:
这个倍频不是得看芯片支持多少频率吗

网友K(2024-09-30):
确保所选的输入时钟源稳定可靠,并根据目标系统时钟频率计算合适的倍频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