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调试过程中,如果PLL无法锁定或输出频率不正确,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28):
可能的原因包括输入时钟源不稳定、PLL参数设置错误、电源电压不稳等。解决方法包括检查并稳定输入时钟源、重新配置PLL参数、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等。此外,还可以利用调试工具观察PLL的锁定状态和输出频率波形,以便更准确地定位问题。

网友A:
外部时钟输入问题

网友B:
PLL配置错误

网友C:
PLL或其相关电路的电源不稳定或存在噪声。

网友D:
在调试过程中,如果PLL(锁相环)无法锁定或输出频率不正确,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时钟源问题

网友E:
PLL配置问题可能引起的,如PLL的配置参数不正确,如分频比、倍频系数等。PLL的启动条件未满足

网友F: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未达到要求。电源噪声过大,影响PLL的稳定性

网友G:
温度过高或过低,影响PLL的性能。

网友H:
外部电磁干扰影响PLL的稳定性。

网友I:
硬件设计不合理,如布线不当、元件选择不当等。

网友J:
芯片本身存在缺陷,导致PLL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K:
输出频率不一样估计是你配置有问题

网友L:
看看外部时钟或者时钟源配置的频率是否正常,再试试PLL

网友M:
软件配置不正确,如PLL的使能位未设置、配置寄存器未正确写入等

网友N(2024-09-29):
通常情况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O(2024-12-31):
输入时钟源不稳定会导致整个时钟系统的不稳定,因为PLL的工作依赖于稳定的输入频率。

网友P:
一般是晶振问题

网友Q: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Q:
引用 网友M:
软件配置不正确,如PLL的使能位未设置、配置寄存器未正确写入等

软件配置概率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温度过高或过低,影响PLL的性能。

温度的影响不会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