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你好,麻烦问下XHcode里面gpio的上拉问题

楼主(2024-08-28):
GPIO, HC, pi, gp, IO
为什么这里上拉选项是不支持的,那在mdk中gpio结构体配置中能加上拉吗

网友A:
小华都已经有可视化配置软件了?

网友B:
可能这个IO口应该不支持上拉?

网友C:
你可以硬件上做上拉啊,不就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D:
PB2是不是是一个特殊IO啊?

网友E:
应该能做上拉吧,你可以在mdk里配置试试

网友F:
得看这个IO是什么功能,也许是特殊的IO,就不支持

网友G:
话说,这不是输出吗,输出不就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你上拉应该是配置输入吧

网友H:
估计是不支持上拉,你IO就配置高电平默认还是低电平默认就行吧

网友I:
得看你配置模式,你这个输出肯定不支持上拉啊

网友J:
你可以外部硬件配置上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