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用ST Edge AI可以训练语音唤醒吗?

楼主(2024-08-28):
ST, edge, AI, ge
感觉语音唤醒要的数据有点多,用EdgeAI可以生成语音唤醒的程序吗?

网友A:
这个应该叫语音触发,而不是语音唤醒吧

网友B:
ST Edge AI 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一系列边缘AI解决方案,旨在为嵌入式设备提供本地AI处理能力。ST Edge AI 解决方案通常包括STM32微控制器和相关的AI软件库,如X-CUBE-AI和STM32Cube.AI,这些工具可以将神经网络模型优化并部署到STM32微控制器上

网友C:
对于语音唤醒任务,ST Edge AI 解决方案理论上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D:
选择适合嵌入式设备的轻量级语音唤醒模型,如深度可分离卷积神经网络或其他高效的神经网络架构。使用X-CUBE-AI或STM32Cube.AI工具对选定的模型进行优化,以适应STM32微控制器的计算能力和内存限制。一般就可以

网友E:
建议准备一个高质量的语音唤醒数据集,用于训练和验证模型。数据集应包含各种环境下的语音样本,以确保模型的一致性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这样,在STM32微控制器上部署优化后的模型,并进行性能评估,包括识别准确率、响应时间和资源消耗等。这样可以知道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G:
虽然ST Edge AI 解决方案提供了在嵌入式设备上部署AI模型的能力,但语音唤醒任务通常对实时性和准确性有较高要求,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调试和优化工作

网友H:
使用ST Edge AI 解决方案训练语音唤醒模型是可行的,但需要仔细考虑模型选择、优化、数据集准备和性能评估等方面。如果你有具体的STM32开发经验和AI模型训练经验,这将有助于你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网友I:
没这么试过,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个独立的语音唤醒模块,来实现,比较好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吧,因为这个AI不就是做一些边缘计算的吗

网友K:
ST Edge AI 本身并不直接提供训练 AI 模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