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LV3501AIDR搭建的滞回比较电路出现振铃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24-08-28):
输入的是100kHz,+-700mV的方波,输出高低电平为0V和3.3V符合预期,但是振铃现象比较严重,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是匹配阻抗的问题吗

xch
图纸是错的

网友A:
感觉你示波器地没接好

网友A:
输入信号最低是0-0.3,超范围了

网友B:
RC滤波了没

网友C:
输出串电阻,或者输出上个小RC,应该是阻抗匹配问题,我看了一下这比较器轨对轨推挽输出的,劲儿应该不小

网友D:
3501是高速比较器,你的电路负输入没有偏置的?我用10mV的滞回电压,正弦波转方波,输出方波就非常好了

网友E:
2脚不能直流悬空

网友F:
可能走线没搞好,可能示波器没校准,可能探头有毛病,可能测试点不合理。可以确定电路有毛病。

楼主:
输出没有加滤波,我只有在前级电路用滤波来,是在输出端接一个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串电阻,或者输出上个小RC,应该是阻抗匹配问题,我看了一下这比较器轨对轨推挽输出的,劲儿应该不小 ...

我在输出端串了一个10K的电阻真的没有振铃了,就是100KHz失真有点严重,50KHz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串电阻,或者输出上个小RC,应该是阻抗匹配问题,我看了一下这比较器轨对轨推挽输出的,劲儿应该不小 ...

我换成了1K的电阻效果非常好了,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输出端串了一个10K的电阻真的没有振铃了,就是100KHz失真有点严重,50KHz的还行 ...

deibuchangsh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最低是0-0.3,超范围了

运放同相端给反相端叠加了一个1.5V左右的直流偏置,没有超范围

这个。。。。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