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功放疑问

楼主:
左右声道经过加法器混音的原理示意图如下:
运放选择的是LME49726,5V电源是从DCDC 18V经过78M05后得到的,然后从这个5V经过一个1117-2.5得到2.5V电源。
问题:经过这个左右声道混音,输出到功放驱动喇叭,在没有信号输入情况下(无论音源线是否插上),都能从喇叭听到沙沙声,而且音源如果是从电脑主机上来的话,还能听到叽叽声,音源接手机反而只有沙沙声。断开下图的R3(相当于逐级分析)后,喇叭的沙沙声很小,只有耳朵紧贴喇叭且在安静环境下才能听到沙沙声。
请指教这个加法器的沙沙声是从哪里来的啊?都一个月没搞定了,看理论教科书,那真是大海捞针了。电阻值也换了几种小的,基本上没有用。

网友A(点评):
200k电阻大了,容易引进干扰信号,降为47k左右,反馈电阻上并个几十P小电容引入交流反馈减弱噪声,供电最好线性电源,普通开关电源很难完全去掉噪声。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坛友回复。

网友B(2024-08-29):
R4右边加个电容,或许是2.5V电源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右边加个电容,或许是2.5V电源的噪声

谢谢坛友,等回去我试试看,这个电容多大范围?

网友:
2.5V直接用两个电阻5V分压得到即可,R4也没必要,用个电容去耦,手头有的多大都行,前面你有用1uf的,那就再多加一个在这里。
200K电阻减小阻值,最好用金属膜。
运放不知道你有啥特殊要求,用个普通的运放可以吗?
电源的噪声情况。
和PCB布局布线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C:
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1.运放有故障,换一个运放试试。
1.电源有问题,不要用DCDC电源,改用线性电源供电。
2.功放增益太大,放大了底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等回去我试试看,这个电容多大范围?

先用10uF试试,不行就更大的,先定性,然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10uF试试,不行就更大的,先定性,然后再说

收到,反正这个级别的电容有的是,慢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