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VDS数据波形数据怎么解读

楼主(2024-08-29):
黄色是clock,50M输入/LVDS输入的一端DCLK_P,蓝色是data 输出,LVDS的一端/P端.data是DDR输出模式,蓝色部分是一个16bit的数据,Data is streamed out on every falling
and rising edge of the DCLK_P/N clock signal (double data rate).

网友A:
看那段说明的意思是时钟上升沿、下降沿均有数据输出。
就是说你要在时钟的两个边沿都要去读取。

楼主:
那这个凹坑怎么解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段说明的意思是时钟上升沿、下降沿均有数据输出。
就是说你要在时钟的两个边沿都要去读取。 ...

还是说我的clock的采样角度需要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说我的clock的采样角度需要调整?

我也不知道啊,先试试吧,不行就问厂家,数据感觉是有多出一些东西。

楼主:
多谢回复,很奇怪这个凹坑。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不要倒过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常规思维应该是我知道我发送的是什么数据,然后看和波形是否对得上,如果对不是再看一下是相位偏移了还是数据本身就不对。

楼主:
多谢。但这个是供应商的一个demo,就是想通过供应商的demo,想知道他们发送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D(2024-12-06):
你这个可能是7:1lvds
一个clk周期7个数
找fpga厂家要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