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可以从外挂的Flash芯片启动吗

楼主(2024-08-29):
我看ESP32可以从外挂的SPI接口的Flash启动,这样就不用担心芯片内存储不够了。STM32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A:
BOOT0 BOOT1 是不是控制这个的。

网友B:
是可以的这样做的

网友C(2024-10-04):
是的,STM32系列微控制器支持从外挂的Flash芯片启动。这种启动方式通常称为“外部存储器启动”或“外部Flash启动”。STM32提供了多种启动模式,允许从不同的存储介质启动,包括内部Flash、外部Flash、SRAM等。

网友D:
STM32的启动模式由BOOT引脚(BOOT0BOOT1)的状态决定

网友E:
要实现从外部Flash启动,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外部Flash芯片:将外部Flash芯片连接到STM32FSMC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或QSPI接口。BOOT引脚配置:将BOOT0引脚拉高,BOOT1引脚拉低,以选择外部存储器启动模式

初学STM32,这个方法太好了。

网友F:
初始化外部Flash:在启动代码中初始化外部Flash芯片,配置FSMCQSPI接口。加载启动代码:从外部Flash中加载启动代码到内部SRAM或内部Flash中执行。

网友G:
启动模式配置:确保BOOT引脚配置正确,选择外部存储器启动模式。

网友H:
外部Flash初始化:正确配置FSMCQSPI接口,初始化外部Flash芯片

网友I:
代码加载:从外部Flash加载代码到内部SRAM或内部Flash中执行。

网友J:
STM32支持从外挂的Flash芯片启动,通过配置BOOT引脚选择外部存储器启动模式,并使用FSMCQSPI接口初始化外部Flash芯片。

网友K:
其实可以通过从外部Flash加载代码到内部SRAM或内部Flash中执行,可以实现从外部Flash启动

网友L:
这个改boot状态之后就可以支持从外部启动了

网友M(2024-12-31):
STM32 并不像 ESP32 那样内置直接支持从 SPI Flash 启动的功能,但通过一些额外的配置和外设支持,STM32 也能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N:
可以,改写boot

网友O:
必须是可以的

网友P:
ESP32可以从外挂的SPI接口的Flash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