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管管帮忙看看,我用的ST32芯片是不是遇到水货了

楼主(2024-08-29):
这是一直在用的原装的芯片

这是新近遇到的芯片,它的下降沿中断通电后IO口高电平却一直进入下降沿中断

网友A:
这么说吧,这种芯片只存在翻新,不会存在假的,因为能造假的出来就可以造真的

网友B:
具体的细节一张图片也看不清,仅从丝印上看是有这种排版的芯片,可以参考我发的图片某创的ST,总之STM32F103R8T6代理商都要6.X未税,普通渠道6.7未税以上才有进口原装

网友C:
10年前买到过假的,现在还有假的吗

网友D:
尽量从正规渠道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