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二极管该如何正确的选用

楼主(2024-08-29):
TVS二极管是一种用于保护敏感电子设备免受瞬态电压冲击(如雷击、静电放电等)损坏的器件。在现代电子设备中,TVS二极管的正确选用是确保电路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关键。

1.反向工作电压(Reverse Standoff Voltage,Vrwm)
反向工作电压是指TVS二极管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不导通时所能承受的最大持续电压。这个参数非常关键,因为它决定了TVS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不会干扰电路。选用时,Vrwm应略高于电路中的工作电压。例如,如果电路的工作电压为5V,那么选择Vrwm为5.5V或更高的TVS二极管是合理的。选择过低的Vrwm可能导致TVS二极管在正常工作电压下误导通,从而影响电路功能。
2.击穿电压(Breakdown Voltage,Vbr)
击穿电压是TVS二极管开始导通并提供保护的电压。当瞬态电压超过Vbr时,TVS二极管会迅速导通,将多余的电流引导至地,从而保护电路。击穿电压通常应略高于反向工作电压,但要低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通常,TVS二极管的Vbr范围会在标称值的±10%范围内,因此在选择时要注意其容差范围,以确保电路在过压条件下能够及时保护。
3.峰值脉冲电流(Peak Pulse Current,Ipp)
峰值脉冲电流是TVS二极管在短时间内能够承受的最大瞬态电流。这个参数通常与瞬态事件的能量相关,如雷击或电源开关操作产生的浪涌电流。选用时,应根据电路可能遭受的最大瞬态电流选择具有足够Ipp的TVS二极管,以确保其在保护期间不会损坏。一般情况下,Ipp越高,TVS二极管的保护能力越强,但同时也会影响器件的体积和成本。
4.箝位电压(Clamping Voltage,Vc)
箝位电压是指当TVS二极管导通后,将瞬态电压限制在某一安全值的电压。这个参数直接影响被保护电路的安全性。理想情况下,Vc应尽可能低,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电路中的敏感元件。然而,Vc又必须高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否则在正常操作期间可能会误触发。因此,在选择TVS二极管时,应确保箝位电压低于被保护元件的耐受电压,同时略高于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5.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TVS二极管的响应时间是指它从检测到过压到开始导通的时间。TVS二极管通常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通常在皮秒级别。这对于高频应用或非常敏感的电路来说尤为重要。在选用TVS二极管时,虽然大多数TVS二极管的响应时间都很短,但仍应确保其足够快速,以应对瞬态电压的快速变化。
6.封装类型与散热
封装类型直接影响TVS二极管的热管理和安装方式。对于需要处理大功率瞬态的场合,散热性能良好的封装(如DO-214、SMC等)是优选,这可以有效地减少器件内部的热积累,防止过热损坏。对于空间受限的电路板,SMD封装类型可能更为合适,但同样需要确保其散热设计足够充分。
TVS二极管的正确选用是保障电路在瞬态电压冲击下安全运行的关键。通过综合考虑反向工作电压、击穿电压、峰值脉冲电流、箝位电压、响应时间以及封装类型等关键参数,工程师可以为特定应用选择最适合的TVS二极管。这不仅能提高电路的可靠性,还能延长其使用寿命,确保设备在各种极端条件下稳定运行。

网友A:
感谢分享选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