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c28180D PFC控制器工作不连续,应用场景PMSM电机控制

楼主(2024-08-29):
使用ucc28180DPFC控制器 + UCC27517ADBV栅极驱动 搭建PFC控制电路;设计控制板功率在1KW,PFC电感理论计算在550uH ,实际使用电感620uH,PFC电容660uF;
开关频率设定按电阻值设置选取,设定电阻28K,实际PWM开关频率79KHz
按如下附件电路图搭建;实际测试时,PFC控制器不能连续工作,输出电压不能稳定在390V,

如下图,黄色通道是电解电容侧正极电压波形,不能稳定在设计的390V输出电压
品红色通道为PFC电感开关管侧电压波形
绿色通道为整流桥负极输出端电流波形

根据测试波形,PFC控制器断续工作,工作期间电解电容侧电压升高到430V,停止工作期间,电压降低至378V

个人分析是触发过电流保护,峰值电流到12A左右,但测试的功率不到100W,电流不应该会这么大;
想请各位交流下意见,是否是电路设计错误或者电路参数错误导致的异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