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OPA197使用疑问

楼主(2024-08-29):
用到运放OPA197,输入电压Vin范围14.4V~19V,电源Vs+ = 24V(由BOOST芯片LM2733产生),Vs- = 0V。实际工况中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请问是否会损坏运放OPA197?
(1)     Vin信号先于Vs+上电;
(2)     LM2733使能脚被MCU关闭,即运放电源Vs+掉电后,输入信号Vin还在。
谢谢!

网友A:
不会损坏,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的,相当于断路了

谢谢,看来是我想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