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收藏1 举报

网友A(2024-09-09):
有些应用可能需要更高的时钟频率,12 MHz晶振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网友B:
STM32F103C8T6支持内部高速时钟(HSI)和外部高速时钟(HSE)。HSE可以通过外部晶振实现,而HSI则是内部集成的。

网友A:
在使用8MHz晶振时,可以通过内部倍频达到72MHz的工作频率。

网友C:
25MHZ经常使用,很稳定

网友D:
对于STM32F103C8T6单片机,常用的晶振频率通常是8MHz或12MHz。

网友E:
STM32F103C8T6微控制器常用的晶振频率主要是8MHz的无源晶振。

网友F:
这些晶振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计要求。

网友G:
外部晶振(如8MHz无源晶振)能提供高精度时钟源,适用于需要精确时钟的应用。

网友H:
16 MHz晶振也是STM32F103C8T6的一个常见选择,它允许微控制器以较高的性能运行。

网友I:
通常使用8MHz或12MHz的晶振

网友J:
内部晶振

网友K:
32.768kHz 晶振

网友L:
这有什么问题吗?你有什么晶体振荡器?

网友M:
选择哪种晶振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

网友N:
我通常使用一个8m的晶体振荡器

网友O:
STM32F103C8T6 内部虽然自带一个 8MHz 的 RC 时钟,但在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下,外部的 8MHz 晶振能提供更准确、更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P:
STM32F103C8T6单片机在实际应用中常用的晶振频率为8MHz或12MHz

网友Q:
在设计晶振电路时,需要正确选择与晶振频率相匹配的负载电容

网友O:
使用了8MHz和32.768kHz的晶振

网友R:
8MHz 主晶振

网友S:
外部晶体振荡器(如8MHz无源晶体振荡器)可以为需要精确时钟的应用提供高精度时钟源。

网友T:
8MHz无源晶振是常见选择,其频率通过倍频和分频后,为单片机提供系统时钟基准。

网友U:
内部rc振荡不够精确,受温度影响很大。它可以用在低需求的场合。

网友V:
STM32F103C8T6通常推荐使用8MHz的外部晶振

网友W:
反正推荐用无源水晶晶体,高端的可以用有源水晶晶体。

网友X: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保证时钟的精度和稳定性,需要对晶振电路进行适当的匹配和设计。

网友Y:
不管怎样,无源晶体振荡器就可以了

网友Z:
晶振的负载电容通常需要与STM32F103C8T6的晶振输入电容相匹配,一般为10pF,再加上PCB走线的寄生电容。

网友AA:
大家通常使用8MHz或者16MHz的石英晶振。

网友AB:
8MHz晶振是系统主频的常用选择

网友AC:
,一般会选择外部无源晶振,并根据晶振的参数进行匹配设计。

网友AD:
等低速时钟需求,推荐使用32.768kHz的外部晶振。

网友AE:
stm32F103C8T6

网友AE:
stm32F103C8T6 外加的

网友AF:
STM32F103C8T6还需要一个低频晶振来为实时时钟(RTC)提供时钟信号。32.768 kHz晶振是RTC的标准频率。

网友AG:
一般选用32.768KHz实时时钟(RTC),这种低频晶振可以通过软件配置给单片机的RTC外设提供时钟源。

网友AH:
有使用其他频率如12MHz或16MHz的晶振的情况

网友AI:
在STM32F103C8T6的设计中,外部高速时钟源(HSE)是常用的选择。

网友AJ:
就用8m的无源

网友AK:
通常会选择8MHz的无源晶振作为其主要时钟源。

网友AL:
因为库函数默认支持8MHz的晶振,而且8MHz的晶振在许多应用中已经足够使用。不过,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也可以选择使用16MHz的晶振。

网友AM:
F1系列常用的就是8MHz这个频率的晶振

网友T:
8MHz和32.768kHz的晶振,分别用于系统主频和RTC时钟

网友AN:
可以选择使用芯片内部的 RC 振荡器

网友AO:
TM32F103C8T6的内部RC振荡器默认频率为8 MHz

网友AP:
stm32F103C8T6 用8MHZ

网友AQ:
stm32F103C8

网友AR:
设计晶体振荡器电路时,必须正确选择与晶体振荡器频率匹配的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