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移植教程】1、从 GD32F10x 移植到 GD32F30x

楼主(2024-08-30):
1. 前言
对于使用 GD32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产品开发的设计人员来说,因产品及功能升级,往往需要将一种微控制器替换成另一种微控制器,在保留既有功能的情况下增加新功能。为了更快地推出新产品,设计人员经常要将应用程序移植到新的微控制器。本应用笔记旨在帮助您快速将应用程序从 GD32F10x 系列微控制器移植到 GD32F30x 系列微控制器。
为了更好的利用本应用笔记中的信息,您需要对 GD32 系列微控制器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您可在兆易创新资料网站 gd32mcu.21ic.com 或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mhQsNpu 下载 GD32 各系列微控制器资料,如 Datasheet、用户手册、官方例程及各种开发工具等。
2. 引脚兼容性
GD32F10x 与 GD32F30x 在相同封装下是 Pin To Pin 兼容的。但由于 GD32F30x 较 GD32F10x 增加了内部 48MHz RC 振荡器给 USBD 模块提供固定频率,为满足精度要求,GD32F30x 含有一个时钟校准控制器(CTC),所以两者引脚定义有细微差别,如下表所示:
表 1 GD32F10x 系列和 GD32F30x 系列引脚区别
3. 内部资源兼容性
下表给出了 GD32F10x 与 GD32F30x 的资源对比总览(以 GD32F103xE 和 GD32F303xE 对比为)
表 2 GD32F10x 系列和 GD32F30x 系列内部资源对比总览

4. 程序移植
由上节可看出,GD32F10x 和 GD32F30x 的主要差异性在于主频(RCU 系统时钟)、内核版本和 CTC上,而 M4 内核是向下兼容 M3 的,所以无需修改,现就 RCU 方面阐述程序移植过程。
4.1 RCU 系统时钟配置

GD32F10x 系列和 GD32F30x 系列的时钟配置过程相同,但 GD32F30x 支持更高的系统时钟。若用户选择继续使用原有的时钟频率,则在应用程序中无需做任何改变;若用户选择使用更高的时钟频率,按以下步骤进行程序修改(GD32F103 移植到 GD32F303、使用外部 8MHz高速晶振 HXTAL为例,其他对应型号、使用内部晶振的移植过程类似)
(1) 在 system_gd32f10x.c 文件中增加宏定义:
  1. #define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 (uint32_t)(120000000)

如图 1 所示:

图 1system_gd32f10x.c 文件中增加宏定义
(2) 在 system_gd32f10x.c 文件中增加使用 120MHz 频率函数的声明,如图 2 所示:

图 2120MHz 函数声明
(3) 在 system_gd32f10x.c 文件中增加使用 120MHz 频率函数的定义: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20m_hxtal(void)
{
uint32_t timeout = 0U;
uint32_t stab_flag = 0U;
/* enable HXTAL */
RCU_CTL |= RCU_CTL_HXTALEN;
/* wait until HXTAL is stable or the startup time is longer than
HXTAL_STARTUP_TIMEOUT */
do{
timeout++;
stab_flag = (RCU_CTL & RCU_CTL_HXTALSTB);
}while((0U == stab_flag) && (HXTAL_STARTUP_TIMEOUT != timeout));
/* if fail */
if(0U == (RCU_CTL & RCU_CTL_HXTALSTB)){
while(1){
}
}
/* HXTAL is stable */
/* AHB = SYSCLK */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1;
/* APB2 = AHB/1 */
RCU_CFG0 |= RCU_APB2_CKAHB_DIV1;
/* APB1 = AHB/2 */
RCU_CFG0 |= RCU_APB1_CKAHB_DIV2;
#if (defined(GD32F10X_MD) || defined(GD32F10X_HD) || defined(GD32F10X_XD))
/* select HXTAL/2 as clock source */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REDV0);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 | RCU_CFG0_PREDV0);
/* CK_PLL = (CK_HXTAL/2) * 30 = 120 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_4);
RCU_CFG0 |= RCU_PLL_MUL30;
#elif defined(GD32F10X_CL)
/* CK_PLL = (CK_PREDIV0) * 30 = 120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_4);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 | RCU_PLL_MUL30);
/* CK_PREDIV0 = (CK_HXTAL)/5 *8 /10 = 4 MHz */
RCU_CFG1 &= ~(RCU_CFG1_PREDV0SEL | RCU_CFG1_PLL1MF |
RCU_CFG1_PREDV1 | RCU_CFG1_PREDV0);
RCU_CFG1 |= (RCU_PREDV0SRC_CKPLL1 | RCU_PLL1_MUL8 |
RCU_PREDV1_DIV5 | RCU_PREDV0_DIV10);
/* enable PLL1 */
RCU_CTL |= RCU_CTL_PLL1EN;
/* wait till PLL1 is ready */
while(0U == (RCU_CTL & RCU_CTL_PLL1STB)){
}
#endif /* GD32F10X_MD and GD32F10X_HD and GD32F10X_XD */
/* enable PLL */
RCU_CTL |= RCU_CTL_PLLEN;
/* wait until PLL is stable */
while(0U == (RCU_CTL & RCU_CTL_PLLSTB)){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
RCU_CFG0 &= ~RCU_CFG0_SCS;
RCU_CFG0 |= RCU_CKSYSSRC_PLL;
/* wait until PLL is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
while(0U == (RCU_CFG0 & RCU_SCSS_PLL)){
}
}

(4) 在 system_gd32f10x.c 文件中增加使用 120MHz 频率函数的调用,如图 3 所示:
5. 外设差异性
GD32F10x 与 GD32F30x 在外设上都是兼容的,但 GD32F30x 作为更高级的 MCU,较 GD32F10x在很多外设上增加了部分功能,用户可根据以下罗列出的外设差异性选择是否使用这些功能。
5.1 通用和备用输入/输出接口(GPIO 和 AFIO)
I/O 端口在作为输出使用时,GD32F30x 可将 IO 的速度设置为 120MHz(GD32F10x 最大 50MHz),I/O 端口输出速度大于 50MHz 时,建议使用 I/O 补偿单元对 I/O 端口进行斜率控制,从而降低 I/O端口噪声对电源的影响。具体功能以及寄存器设置,请用户参考 GD32F30x 用户手册。
5.2 模数转换器 ADC
为减轻 CPU 的负担,GD32F30x 较 GD32F10x 增加了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它能够处理多个转换,并将多个转换的结果取平均,得出一个 16 位宽的数据。 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是以降低数据输出率为代价,换取较高的数据分辨率。 具体功能以及寄存器设置,请用户参考 GD32F30x 用户手册。
5.3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USART
GD32F30x 较 GD32F10x 在 USART 上增加了块模式(GD32F10x 只支持字节模式)、数据极性设置、数据位反转以及 TXRX 引脚电平反转等功能,因此,GD32F30x 多了三个寄存器,分别为:USART_CTL3USART_RTUSART_STAT1。具体功能以及寄存器设置,请用户参考 GD32F30x用户手册。

5.4 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接口 I²C
GD32F30x 和 GD32F10x 的 I²C 都支持标速(最高 100KHz)和快速(最高 400KHz),同时 GD32F30x可支持高速模式(最高 1MHz),要使能高速模式,需将 I2C_FMPCFG 寄存器的 FMPEN 1。具体功能以及寄存器设置,请用户参考 GD32F30x 用户手册。
5.5 串行外设接口/片上音频接口 SPI/I²S
GD32F30x 和 GD32F10x 的 SPI/I²S 模块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GD32F30x 支持 SPI TI 模式、SPI NSS脉冲模式和 SPI 四线功能(只有 SPI0),其中 SPI 的四线模式是用于控制四线 SPI Flash 外设,此模式下,数据传输速率是普通模式下的 4 倍。具体功能以及寄存器设置,请用户参考 GD32F30x 户手册。
5.6 通用串行总线全速设备接口 USBD
GD32F30x 较 GD32F10x 在 USBD 外设中增加了 USB2.0 链接电源管理(LPM)等级 L1,目的是为了优化在挂起/恢复状态下的电源消耗。LPM 包括从 L0 L3 4 种状态。 LPM L1 状态(睡眠状态) 是新的电源管理状态。具体功能以及寄存器设置,请用户参考 GD32F30x 用户手册。
5.7 闪存控制器 FMC
GD32F30x 较 GD32F10x 增加了位编程功能,为用户节省一定的 Flash 空间。其特点是,存储在闪存中的数据,其值为“1”的 bit 位可以改写为“0”,而不影响其它位。例如,地址 0x0800 0400存储的数据为 0x5a5a 5a5a,使用位编程功能,可直接将此地址的数据写为 0x0a0a 0a0a,而不需要先把该地址的数据擦除,然后写 0x0a0a 0a0a
请注意,位编程功能不能将值为“0”的 bit 位写“1”,如上面的例子,将 0x0800 0400 地址写为0xfafa fafa,将不会成功。关于 FMC 中位编程具体功能以及寄存器设置,请用户参考 GD32F30x 用户手册。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硬件上的代码区别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