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lin是不是可以通过串口模拟出来啊?

楼主(2024-08-30):
好像没发现有专门的lin外设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注意,一般是可以用串口的吧

网友B:
可以用串口模拟

网友C:
我看好像串口有些是支持lin的

网友D:
LIN总线基于UART/USART硬件,使用单线(加上地线)进行通信。它的传输速率通常在1-20 kbps之间,适用于对通信速率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E:
也不叫模拟吧,就是使用的这个端口复用

网友F:
好像是这么使用,我看都是串口支持lin

网友G:
Lin总线是一种低成本的串行通信网络,用于车辆中的分布式电子系统。LIN总线通常用于连接车内的传感器、执行器和其他低速设备

网友H:
这种一般都是用串口的接口,复用的吧

网友I:
没研究,但是肯定不是模拟,而是复用吧

网友J:
得看这个MCU是否支持lin哈,别弄错了才行

网友J:
没有专门的外设,都是复用串口比较多

网友K:
只要是走高低电平的通讯模式,都可以使用GPIO口模拟。

网友L:
其实串口都可以进行转换的额

网友M:
LIN还是比较新出的汽车专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