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的电机方案用的什么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4-08-30):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机驱动方案?分享几个,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得看官方的开发板才知道用的什么方案吧

网友B:
一般都可以啊,外部的驱动方案都是使用的MOS管这种而已

网友C:
我看都是MCU做控制,电机驱动都是用的MOS这种

网友D:
这个不好说,我看好像用的HT什么东西,确实忘记了

网友E:
其实用L298N之类的都是可以,不用担心的

网友F:
这种电机驱动很多,你要是参考的话去官网下载开发板资料就好了

网友G:
一般会用一些TI或者ON的品牌电机驱动吧

网友H:
这种方案得直接看官方的开发板才行

网友I:
你说的就是那种MOS用的是啥吧

网友J:
灵动他家不是有MCU内部带预驱动吗,你说的是这种吗